关于直线脱水筛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04):
各位大侠,客户使用的脱水筛两侧出料不一致,一侧料细,一侧料粗,料层均匀,脱水效果也理想,就是靠近筛板两侧的料粗细不一样。

网友A:
正常,粗细料和振力的互相作用结果,也可能是下料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粗细料和振力的互相作用结果,也可能是下料不均匀。

还是不太明白,下料不均这个原因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入料是从同一个储料仓里平行卸料的,现在搞不明白的是,粗料一直在左侧(站在出料端面向筛子),细料一直在右侧,

网友(点评):
看看振动电机偏心块是不是不平衡,造成筛子有水平摆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下料不均这个原因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入料是从同一个储料仓里平行卸料的,现在搞不明白的是 ...

网友:
是不是振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下料不均这个原因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入料是从同一个储料仓里平行卸料的,现在搞不明白的是 ...

这个有可能。

网友B:
会不会是投料的问题?比如,投料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投料的问题?比如,投料不均匀

投料时均匀的

楼主:
这种可能都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筛子不水平?电机偏心块不对称?还是其他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