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叉车省力原理

楼主(2019-06-04):
为什么拉叉车 省力,推不省了 ,有没有推也省了的 机械卖?

网友A:
如果是水平推车或水平拉车,则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考虑实际情况中,人的手的位置通常在较高位置,即推车时,人作用在车的力是斜向下的,这样就增大了车与地之间的压力,从而增大了摩擦力,所以费力。
而拉车时,人作用在车的力是斜向上的,这样就减小了车和地之间的压力,也就相应减小了摩擦力,所以相对而言省力。

网友:
不是机械结构上的。关乎到人使用和发力方式。不受力或者受推力时,手动叉车的活动臂与底板是呈锐角的,并且你肩膀比叉车高,作用力方向是斜向下的。拉的时候力的作用线与推正好相反,力的作用线斜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水平推车或水平拉车,则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考虑实际情况中,人的手的位置通常在较高位置,即推车时 ...

你是真的快。

网友B:
拉是下肢,推上上肢^_^

网友:
就我的体验,拉车时不用调整方向,车会跟你走;推时就不同,要细心控制,所以吃力。

网友(2020-04-23):
其实动起来以后是一样的,主要是推的话前端万向轮在起步阶段会有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是下肢,推上上肢^_^

厉害

网友:
手动叉车省力原理---无论是液压还是滑轮应该是杠杆原理,省力不省功.
推车与拉车(水平)要看受力条件,条件一样力相同.
要是与地面垂直的力就有区别了吧,拉力就是人的体重.推力可达体重的2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