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A焊接工艺咨询

楼主(2019-06-04):
40CrNiMoA材料一个是锻件一个是棒材,应该在什么状态下进行焊接?锻件来件热处理状态为淬回火可以焊接不?焊后应该做什么热处理,热处理的制度是什么?是调制处理不?

网友:
度来的,,,
40CrNiMoA含碳量碳 C :0.37~0.44,而且淬火倾向比较强,可焊性能比较差,焊接时要注意预热和缓冷。最好的焊丝或焊条,可以考虑MG600焊丝焊条,我们多次焊接40CrNiMoA都是用的MG600,效果还是不错的。
MG600(MG600TIG)

MG600是一种通用性极广的高效率、高强度的铬镍合金焊条(焊丝),具有极好的塑性、韧性、抗裂性,几乎适用于各种常见钢材。具有优良的焊接工艺性能,电弧稳定,易脱渣,飞溅少,焊缝均匀美观。
用途:用于高压阀门、断裂螺栓的清除、轴的改造,卧式锻造机的传动偏心轴、锻压机曲轴\重型机械中高载荷的轴类、直径大于250mm的汽轮机轴、叶片、高载荷的传动件、紧固件、曲轴、齿轮,等等,效果非常理想
焊接接头机械性能;
实验项目 实验结果
抗拉强度 最大124000psi(磅/平方英寸)即855牛顿/平方毫米
屈服强度 最大103000psi(磅/平方英寸)即710牛顿/平方毫米
延伸率 最大22%
布氏硬度 焊接后 HB300 工作硬化HB450
MG600是美国MG公司的代表产品,不过,现在市场上产品很乱,最好到正规公司购买,以防上当。 你可以联系天津英源焊接,他们是MG的代理公司,还可以提供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