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90°钣金问题

楼主(2019-06-05):
图为反光罩图纸,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大神指教
1.内表面要求镜面处理,镜面抛光或者镀铬哪种效果更好
2.尺寸标注是否存在问题,因为钣金厂做处理的经常存在误差

反光罩工程图

反光罩工程图

网友:
有直接两面都是镜面的材料吧

网友A:
如果要镜面处理的话那就直接采用镜面不锈钢好了,图纸标注的尺寸没什么问题,如果非要保证角度的话,钣金厂那边需要做一些工艺处理,比如抑制回弹的,这些需要钣金厂的师傅有相应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镜面处理的话那就直接采用镜面不锈钢好了,图纸标注的尺寸没什么问题,如果非要保证角度的话,钣金厂 ...

材料用的是6061

网友:
铝合金的话,一般做氧化喷砂处理的比较多,做镜面或者镀铬处理的很少,感觉你这材质和表面处理不太匹配。这样做的话整个成本会很高

网友:
6061 做镜面处理貌似有些难度的

网友:
钣金件误差是必然的,不过实际使用时一般都能通过焊接、螺丝锁紧定位

网友:
用镜面不锈钢,折弯角度靠外安装结构件保证就行。

网友B:
1.订购材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要求镜面,不需要自己考虑什么抛光工艺的,但是仅限201或304等常见的不锈钢,但是我看到楼主要用6061,呵呵,6061要做到反光镜面的,你得想想该怎么做,要多少钱了.....
2.角度都标注到小数点了,常见的钣金折弯设备哪有这么精准,而且1.2mm的厚度,用点力或者碰撞一下就变了样,怎么保证?如果有外力或外支架去保证,那还不如优化简化一下这个结构吧
3.一般非90度折弯的图纸都需要标注有参考性的辅助尺寸,给折弯工量度校对,如果不标注,那么折弯工就认为"随便、将就"就可以了,所以那些图纸尺寸与实际成品尺寸很有可能会有较大偏差....
4.最外侧的8mm这边,没有小于30度的折弯专用模具就别想了,硬来也可以,不过会导致失准,但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标注角度,靠猜么?

网友(点评):
厉害啊 看来我还是萌新一个

网友:
6061可以做镜面?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  铝板,那么小的角度不会断?    铝板做镜面咋玩?    希望楼主给我们好好讲解一下,涨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订购材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要求镜面,不需要自己考虑什么抛光工艺的,但是仅限201或304等常见的不锈钢,但 ...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真空镀膜可以做镜面

网友:
这样折感觉会开裂吧。。。另6061整镜面应该很难吧。。贴反光纸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