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的圆钢能否半精车后调质加表面中频回火再精磨

楼主(2019-06-05):
如图工件,考虑到调质后不好车,半精车留余量0.4-0.5MM后先调质到HRC25-28,再表面中频后180度低温回火,硬度HRC60-62,最后再精磨加工,调质中频变型后不知0.4-0.5的余量能否精磨出。

网友A:
半精车调质后精车再淬火,再磨

网友B:
D84外圆是0.2的粗糙度,两端外圆是0.8的粗糙度吧,图纸看不太清楚,如果都是0.8粗糙度的话,调质回来后再上车床硬车就可以做到

网友:
2楼简明扼要的告诉你了,看具体的你自己的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精车调质后精车再淬火,再磨

就是想省一道工序,不想车加工两次。不行的话工序改为:毛料调质-半精车-表面中频-低温回火-磨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4外圆是0.2的粗糙度,两端外圆是0.8的粗糙度吧,图纸看不太清楚,如果都是0.8粗糙度的话,调质回来后再上 ...

我不是担心粗糙度,我是担心留的余量调质中频后变形量太大,磨床是否能全部见光磨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担心粗糙度,我是担心留的余量调质中频后变形量太大,磨床是否能全部见光磨出来

接近1m长的轴,热处理后的变形量和厂家的技术人员水平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留的余量大了,想直接上磨床省一道工序,但是磨削的时间会变长,哪种方法的效率高说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