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镜面一般都是怎么做到的?求指点

楼主(2019-06-05):
有一批钢板,先用磨床磨了表面,客户要求有镜面效果,之前没有做过,想请教下一般工厂都是怎么抛光的,谢谢

网友A:
有化学抛光、机械抛光和电化学抛光,不过一般选择的是用机械抛光+化学抛光,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工抛光的费时、费力且表面效果不佳等问题,而且,这样通过机械配合这研磨液抛光研磨出来的镜面不锈钢,其表面效果可达8K-12K,较少磨头花、砂眼、等问题,完全可以清晰的照物映人。

网友:
1、镜面拋光加工机械研磨抛光:砂轮抛光、喷沙抛光、研削抛光、挤压抛光
2、镜面拋光加工研磨抛光:电解化学研磨抛光、化学研磨抛光
3、镜面拋光加工复合研磨抛光:机械法和化学法两种研磨方式的组合
对于不同的金属材质,不同的使用场合,对金属工件表面不同的需求,必须采用不同的研磨方法或者几种研磨方式组合进行研磨加工处理才能使加工工件满足使用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化学抛光、机械抛光和电化学抛光,不过一般选择的是用机械抛光+化学抛光,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工抛光的费 ...

机械抛光是用什么进行操作的啊,我们用羊毛的磨光轮打磨,效果貌似不佳,打磨半小时以上都不见效果,是否是未涂抹抛光膏的原因啊

网友:
粗糙度等级多少,抛光面的大小,边缘处直角度要求(因为抛光接触直角口容易形成倒角)高精机械抛光就能完成粗糙度0.8,2米直径平面度0.02以内,不含进刀处倒角问题,材质Q235的都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化学抛光、机械抛光和电化学抛光,不过一般选择的是用机械抛光+化学抛光,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工抛光的费 ...

厉害啊

网友:
有镜面抛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