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管切45度折弯成直角的缝隙问题

楼主(2019-06-05):
如图,使用激光切割切完45度,折弯后红圈的地方有缝隙,请教此处应该如何画图

网友A:
你是在图上要有缝隙还是没有缝隙呢

网友:
折完不做加强吗?  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
怎么也要焊一下吧,有不是直接用,有就有吧,箱弄成严丝合缝是不是过渡要求了

网友B:
焊缝  留够焊缝的地方   你这就没有焊缝   意思就是  适当的把量取大一点  无非就是焊缝宽一点

网友:
普通激光割无法割出斜面的,所以折弯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一般这种零件都是要焊接,缝隙可以留一点吧

网友D:
应该你留了一点肉做为折弯,所以要考虑折弯系数。为什么不直接切掉,再拼焊?这样尺寸才会有把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图上要有缝隙还是没有缝隙呢

意思是要怎样画图切完拼接才会无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你留了一点肉做为折弯,所以要考虑折弯系数。为什么不直接切掉,再拼焊?这样尺寸才会有把控!

领导的要求,不切断,那请教这点肉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零件都是要焊接,缝隙可以留一点吧

激光焊接,这个缝隙焊不住,激光直接射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缝  留够焊缝的地方   你这就没有焊缝   意思就是  适当的把量取大一点  无非就是焊缝宽一点

激光焊接,这个缝激光焊不住,会直接射穿

网友E:
应该在折弯线左右端挖空一点,不让折弯的时候挤压顶住,还有折弯的位置一定要准,你那个明显不是在斜角正中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在折弯线左右端挖空一点,不让折弯的时候挤压顶住,还有折弯的位置一定要准,你那个明显不是在斜角正中 ...

有点意思。

网友:
图纸上当然是一条交线,图纸上不可能还画出两条有间隙的轮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在折弯线左右端挖空一点,不让折弯的时候挤压顶住,还有折弯的位置一定要准,你那个明显不是在斜角正中 ...

这个左右挖空的数据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左右挖空的数据应该怎么计算

SolidWorks好像会自动生成,根据实际来吧,不同模具,压力,圆角不同,都有影响。

网友:
锤子适当敲打

网友:
激光的话  那你还是全部激光切割45度角  然后拼接吧   理论上那你折弯时是一条线 实际他是有厚度的  折弯时材料是一边拉伸 一边挤压
这个估计   无解

网友:
里侧的棱角看到都没对齐,是不是折弯有误差

网友(2019-07-21):
内侧的接缝更大,这个不用管么

网友:
只能加焊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