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厚度为零

楼主(2019-06-05):
上问诸神
如图实体可建否,
厚度为零绕不开。

网友A:
在图上添加一点点偏差,能得出接近的结果。这是我在平时遇到此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告诉你了。具体方法是将三个相切小圆向内偏移一点点。

网友B:
solidworks的图形内核引擎parasolid不接受零厚度,所有以parasolid为图形内核引擎的三维软件包括UG solid edge caxa实体设计等等同样不接受零厚度

网友:
C:\Users\lenovo\Desktop\微信截图_20190605170350.png就像这样

网友:
曲面试一试

网友:
这样的数模不是实体,应该为片体

网友C:
用多实体可以规避厚度为0的问题,已经成功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图上添加一点点偏差,能得出接近的结果。这是我在平时遇到此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告诉你了。具体方法是将三 ...

我们也经常用微小厚度解决这种问题。也是一种近似的解决。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能做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多实体可以规避厚度为0的问题,已经成功建模。

哥们厉害了 ,具体怎么做的还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上添加一点点偏差,能得出接近的结果。这是我在平时遇到此类问题的唯一方法。告诉你了。具体方法是将三 ...

难怪,我改小圆也没用,问题出在小圆和大圆相切上,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实体可以规避厚度为0的问题,已经成功建模。

还未明白多实体是怎么回事,我先建了一个曲面,在用凸台拉伸把实体拉伸到曲面,最后隐藏曲面,
感觉没有您做的好看
麻烦您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厉害了 ,具体怎么做的还请指教啊

拉伸的话,把合并实体的√去掉就能建多实体模型。拉伸到曲面啊,实体的交并补集之类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未明白多实体是怎么回事,我先建了一个曲面,在用凸台拉伸把实体拉伸到曲面,最后隐藏曲面,
感觉没有 ...

显示模式改成不带边线的上色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模式改成不带边线的上色模式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图形内核引擎parasolid不接受零厚度,所有以parasolid为图形内核引擎的三维软件包括UG solid e ...

不明觉厉

网友:
先绘球D60!
再画拉伸3小球,公切外径59.999
3个小圆直径D27.8451
就出来了
还是采用偏小尺寸方法,一般小0.001左右

网友:
微小厚度方便快捷,但是如果你非要较真的话,只能用多实体了,把图分成3块,先画其中一块,然后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