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密封圈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6-05):
目前在做一个回转接头的设计,来来回回找方案,从O型圈到格莱圈,然后又调研到星型密封圈(唇形密封圈)。之前没有接触过密封圈。有没有大神给指导一下,如何在设计中使用密封圈。

网友:
密封胶圈是利用其弹性起密封作用的,通常可分为静态密封和动态密封两种形式。在静态密封中,当密封胶圈装入密封槽后,其截面要受到一定的压缩变形。在无压力情况下,由于密封胶圈具有良好的弹性,对接触面产生一定的预接触压力。

网友A:
看尺寸空间和具体的工况,格莱圈、斯特封、油封……选一种或几种

网友B:
密封圈用在你设计的结构的什么地方?

网友:
机械密封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C:
你的回转接头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空间和具体的工况,格莱圈、斯特封、油封……选一种或几种

需要有详细一些选型方法。比如孔尺寸和轴的尺寸以及放密封圈的沟槽尺寸,如何确定。是否又现成的手册可查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回转接头用在什么设备上?

主要目标一种旋转设备。该回转接头用于将外部压缩空气与旋转部内部的用气机构连通。其中有一个关键是,需要两路通气管道,可以单独控制。压力设定在0.2MPa.  所以是双路气动回转接头。设定密封的轴直径为20mm,密封圈与轴密封面的相对滑动速度最大不超过2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圈用在你设计的结构的什么地方?

回转接头。两路压缩空气。要求密封好,摩擦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转接头。两路压缩空气。要求密封好,摩擦小。

压缩空气压力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有详细一些选型方法。比如孔尺寸和轴的尺寸以及放密封圈的沟槽尺寸,如何确定。是否又现成的手册可查 ...

特瑞堡的样本有详细的选型说明,nok的也有

网友:
可以通过计算来确定O型圈槽尺寸及O型圈选型。

网友:
如果要求高,空间不受限,可以采用机械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