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一个滚筒线上的链传动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9-06-05):
十六个滚筒,打算每个轴上用一个双排链轮加上单排链条这样传动,算功率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单轴驱动所需功率直接乘以轴的数量就是驱动电机所需的功率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按照做功来算吧 功等于力乘以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不考虑传送带很简单,考虑就要麻烦些。
反正肯定和转速有关,静摩擦不好算的,是空气阻力和它在平衡。

网友B:
滚筒线上要输送的载荷或者功率是多少?驱动功率要根据载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线上要输送的载荷或者功率是多少?驱动功率要根据载荷计算。

就想算一下让他转起来的功率 不考虑载荷的情况下

网友:
我是做链条配件的,不太懂,专业好强,回答不了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计算滚筒输送机。我综合了手头的资料,我是这样计算的。
一、每米负载。一般滚筒线越长,它的负载越大,肯定按上面摆满箱子计算,所以先要有个每米负载。
二、摩擦系数,比如滚筒和纸箱,一般取0.1。当纸箱由静止到启动的瞬间,滚筒线给纸箱一个摩擦力,使纸箱运动。这个力就是要计算的根本。一旦纸箱跑起来,所需的力就很小了。匀速运动不受力。就像你做在车上,汽车刚一启动的时候,有推背感。如果是做公交车,尤其是横着的座位,刚启动的时候会身子倾斜。那是因为座位给你了一个力,而上半身没有力。我写了这么一堆,是因为我琢磨了很久才想通的。
三、机械效率。链传动可以取0.8。为什么提到机械效率,因为带一个辊子和带十个辊子肯定不一样。离电机进离电机远肯定也不一样。假设电机的输出扭矩是1,那么传递到第一个辊子上的扭矩是0.8,传递到第十个辊子上的扭矩是0.8的十次方。大约就只有0.1了。那么我们要保证这第十个辊子上的扭矩大于纸箱启动所需的扭矩。不然它跑不起来。这就是计算的根本。
总结一下计算思路,假定滚筒的数量,计算纸箱启动所需的最小力矩。考虑机械效率,计算每一个滚筒所需的电机扭矩,然后所有的滚筒所需的电机扭矩相加。然后再查样本,根据扭矩选取一个电机。工况系数也考虑个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计算滚筒输送机。我综合了手头的资料,我是这样计算的。
一、每米负载。一般滚筒线越长,它的负 ...

十分感谢~~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计算滚筒输送机。我综合了手头的资料,我是这样计算的。
一、每米负载。一般滚筒线越长,它的负 ...

谢谢 分享详细思路

网友(2021-02-15):
引用 网友A:
按照做功来算吧 功等于力乘以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不考虑传送带很简单,考虑就要麻烦些。
反正肯定和 ...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计算滚筒输送机。我综合了手头的资料,我是这样计算的。
一、每米负载。一般滚筒线越长,它的负 ...

我觉得也是这样,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么?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计算滚筒输送机。我综合了手头的资料,我是这样计算的。
一、每米负载。一般滚筒线越长,它的负 ...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第十个的机械效率就变为开十次方了

网友(2022-12-02):
这个表格可以分享一下吗,想看下公式。

网友:
6楼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