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方法求助

楼主(2019-06-05):
在材质是20CrMnTi上钻直径是8mm的孔深150mm的深孔有什么好办法(摇臂钻或者普车)

网友:
用“摇臂钻或者普车”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超级难
最重要一点,孔的中心线会偏,或者弯,而且是大概率

网友A:
我不如楼主,连这材料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

但,要我问这事儿,起码得先说跟材质没关系却跟机加工很有关系的基本常识吧:

1)是通孔还是盲孔?
2)是1件还是10万件?
3)后面就不说了。。。

解决问题的很大功劳,在于提问者的提问水平。

Inventor的陈老师有个词儿:技术交流的技术。。。

网友:
这么深的钻头,直径只有8毫米,很容把钻头搞断掉,也不是不能打出来,但需要技术好一些师傅才能打出来。

网友:
东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慢一点。台钻也能合适

网友:
楼主抓紧回答4#的问题

网友:
φ8的孔深150mm不算很深摇臂钻能钻。

网友:
直径80MM深150MM应该还好吧,摇臂钻也好,其它钻也罢,一个就是必须工装要夹紧工件,另一个就是中心孔要正,剩下的就是自己调整的事了,这么大的钻头也不存在几丝跳动就断钻头的,只是速度上自己控制,慢一点

网友(点评):
φ8mm的孔深150mm

网友(点评):
@裔然 不好意思看错了,摇臂钻没试过,不过估计很难,一般台钻摇臂钻跳动很大,8MM会断钻头的

网友:
长径比达到20,台钻和普车有难度啊

网友:
曾经加工过图片中孔深190的!
普车尾座打孔,打一圈退一下,比较费劲!
每天五六十件吧,过快容易打偏心
8个钻头焊接7.5圆柱销轴

网友:
铝板钻过200深的。台钻 加长麻花钻。板厚20孔8mm。塞加热管。公差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如楼主,连这材料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

但,要我问这事儿,起码得先说跟材质没关系却跟机加工很有关 ...

或许,楼主抱着学习的态度,1件的想知道,1万件的也想知道,如果再加上粗加工怎么打,有位置度和尺寸精度要求又怎么打?
总之,问太细了,怕影响大神们发挥,追问多了,又怕人家烦

网友:
首先要保证摇臂钻的刚性,要能锁的紧那种,然后,定心钻打孔定位,转速稍慢一点,点钻,经常抬起来排削,降温,接近20倍径的长径比,不太好做,批量加工的话可以采用深孔钻的方式加工,省事,效果还好

网友:
太难了,刀会断,而且可能会偏心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