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车刀的刀尖圆弧半径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9-06-05):
请教,螺纹车刀的刀尖圆弧半径是标准的吗?

网友:
参考如下附图

网友(点评):
螺纹车刀和普通车刀一样,刀尖圆角半径只有…0.4、0.8、1.2…等几个值?

网友:
刀尖倒角圆弧半径太小,刀具容易磨损。太大螺纹不到位,但是标准螺纹也是有个倒夹圆角的

网友(点评):
“倒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有个范围的

网友:
在选择螺纹刀片时,样本上会有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