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标注

楼主(2019-06-05):
这个是怎么修改参数成为尺寸链标注,中间标注没有间隔线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88877-1-1.html

网友:
没用过这种标注。。。自动化特殊标注

网友:
尺寸比较密的地方,我就偷懒用这种标。

楼主:
谢谢楼主热心回复,这个也是因为加工件太大只能使用这种方法标注

网友:
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尺寸链:显示为尺寸链  去掉钩选

网友:
坐标法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