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从哪里调用?

楼主(2019-06-05):
大家新做一个项目开始设计的时候,标准件比如螺栓  垫片 链轮,链条,皮带,同步带,  带轮 丝杆 ,齿轮,齿条 轴承 导轨 弹簧  型材 电机 ,这些标准件你们是边设计边调用建模吗?  那去哪里找这些标准件比较方便快捷呢?  有用 Sw的Tool box 调用的吗?

网友:
日积月累的保存着,一次寻找,终生受用

网友:
喜欢研究SQL机制的,可以玩toolbox,如果不想整体和它较劲的,可以用其他的软件,比如KY之类的。也可以自己收集常用的零件,做成一个本地库

网友:
自己建立自己的零件库,也可以找人分享,慢慢积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会有自己的零件模型库,而且有专人维护(新建或从别处拷贝)这个零件库。

网友: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楼主提到的并不都算标准件。标准件一般指紧固件,垫圈,卡簧等常规使用经常有库存的,轴承类的也算,不过齿轮齿条,皮带这些不应该归为标准件,一般的设计软件库里面也没有,装配调用不了,只能在设计加速器或类似的地方进行设计。

网友:
确实齿轮,齿条,链轮等不算标准件,链条严格意义上也不算的,有很多是非标链条,我们是搞链条链轮等的可以交流哦V18550469621

网友:
我有资料,选型目录  添加微信15599077787  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