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的镶条用什么材料,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6-05):
燕尾槽的镶条一般用什么材料,cr12跟4cr13在机械性能上有什么差别,大家学习材料一般怎么积累的呢,有木有什么书推荐,机械设计手册除外,

网友:
找本《机床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确定不是生铁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5 21:46找本《机床设计手册》看看。
老哥,淘宝上都找不到这本书

网友:
估计是Q235之类的低碳钢,铜的也有。

网友:
45钢,正火

网友:
有用铜的

网友:
铜条,主要是调节导轨的间隙,还有铜磨损后更换一个就行,方便维护,如果换整个燕尾槽你知道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