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解这个方程?

楼主(2019-06-05):
方程如下:

[14.44^2+0.045^2-2*14.44*0.045*cos(a)]^0.5 *ln[14.44^2+0.045^2-2*14.44*0.045*cos(a)] *[2*14.44*0.045*sin(a)]
+[14.30^2+0.045^2-2*14.30*0.045*sin(a)]^0.5 *ln[14.30^2+0.045^2-2*14.30*0.045*sin(a)] *[2*14.30*0.045*cos(a)]
=0,
求角度a的值,

网友:
我深刻怀疑你是故意的,为了计算,第一步把常数先计算出来不是基本的吗?
然后,可以借助matlab计算

网友:
有sin,有ln,还有套在ln中的sin函数,是典型的超越方程。
你这只是一个方程,而不是方程组,还容易点
对于这个超越方程,用数值方法。简单说就是把一系列的点(角度a),挨着个带入方程中试,比如角度a=3的时候,方程的值最靠近0
然后,在角度a=3附近再照此方式来一次。比如从2.5到3.5,间隔0.1,
找到一个最靠近0的值,如果你觉得靠得还不够近,那就再重新取值范围和间隔。直到找到你满意的点

实际当中,现成的数值方法有很多。如在大学里学过的牛顿法,还有弦割法。很多很多,自己找吧
实际去求解的时候,需要
1)要么你会写程序,要么你会用数学软件
2)要确定初值,最好知道这根曲线的样子,也就是知道有多少个等于0的点
3)允许误差,就是说小到多少你才能满意

网友:
用excel中vba的for循环语句遍历0-180,步阶1……之后再缩小范围,步阶0.1……

网友:
同济高数第三章第八节方程近似解

网友:
用matlab数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