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出版到 eDrawing时 ,eD报错。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6-06):
如题!
     单独使用 SW功能正常
     单独打开ED 也正常

     求知道的大神,兄弟们指教!感谢

网友:
操作系统问题,不是原版的,操作系统经ghost后,会有差异,有的ghost版没毛病,有的则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有win系统的问题,也有软件安装包的问题,我之前2014版本的Edraw就一直报错,换到2018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