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怎么搞

楼主(2019-06-06):
如图,银白色那个调焦环,内部是什么结构的?旋转它可使里边的配件前后移动。密封性好一点的结构,之前做过一些,总觉得不是很好。大神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http://lens.zol.com.cn/243/2432630.html
佳能17-40mm F4L变焦镜头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lens.zol.com.cn/243/2432630.html
佳能17-40mm F4L变焦镜头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lens.zol.com.cn/243/2432630.html
佳能17-40mm F4L变焦镜头拆解

大神,谢谢我先看下。

楼主:
需要简单可靠的纯机械结构,佳能相机那个看不清楚里边结构。

网友B:
我是做不锈钢的,对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不锈钢的,对这个不清楚

哦。没事

网友:
  我想到一个笨方法,类似行星变速那样,外环圆内齿轮,带动内部n个小齿轮,小齿轮在带动那个轴的前后运动?

网友C:
行星齿轮的中心在带动丝杆滑块,丝杆滑块在带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星齿轮的中心在带动丝杆滑块,丝杆滑块在带动丝杆,

空间大小不允许啊

网友C:
楼主想到了分享下啊,我一时想不到,还有一个就是用齿条代替小齿轮,旋转带动齿条,齿条前后移动带动轴前后移动,这样可以省一些尺寸。

或者齿条都不用,直接在内部轴一个突出点,旋转部位螺纹带动这个点前后移动,

网友D:
没理解到你的意思,是想把旋转变直线运动吗,可以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到了分享下啊,我一时想不到,还有一个就是用齿条代替小齿轮,旋转带动齿条,齿条前后移动带动轴前 ...

我刚上了个图片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理解到你的意思,是想把旋转变直线运动吗,可以用丝杆

我刚上了个图纸,您看下。

网友C:
解决没有?就是b内部螺纹,带动d的凸起运动就可以了。在a切割一个长方形细口,

和丝杆滑块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没有?就是b内部螺纹,带动d的凸起运动就可以了。在a切割一个长方形细口,

和丝杆滑块有点像

多谢分享,你说的这种我之前用过,但是怎么保证D平稳滑动,不晃动。 且最后还能锁死B,让D保持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没有?就是b内部螺纹,带动d的凸起运动就可以了。在a切割一个长方形细口,

和丝杆滑块有点像

还有就是C要和A保持相对静止(旋转B的时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分享,你说的这种我之前用过,但是怎么保证D平稳滑动,不晃动。 且最后还能锁死B,让D保持不动!?

LZ应该没看懂17楼。

仔细看看,想清楚。

网友:
很好的讨论!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应该没看懂17楼。

仔细看看,想清楚。

看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没有?就是b内部螺纹,带动d的凸起运动就可以了。在a切割一个长方形细口,

和丝杆滑块有点像

怎样的凸起可以用螺纹带动,举个列子,这个东西直径只有20MM,结构能做吗?

网友F:
建议去摄影类似的或者相机类型的吧问一下,里面肯定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去摄影类似的或者相机类型的吧问一下,里面肯定有高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