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不锈钢管非焊接部分生锈原因,谢谢

楼主(2019-06-06):
如图,不锈钢管非焊接部分有锈,产生的原因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工装有锈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所有的锈的部位基本都在工装口附近

楼主:
忘了说这是酸洗钝化后的

网友:
是哪种不锈钢?

网友A:
不锈钢也会生锈的。和所接触的环境及通过的流体有关系。

网友:
这些是浮锈,自来水中有氯离子,会缓慢腐蚀的

网友:
因环境造成。

楼主:
|王云龙890126发表于 06-06 14:03这些是浮锈,自来水中有氯离子,会缓慢腐蚀的
我觉得是工装是碳钢的,生锈了污染了不锈钢管,表面的锈是碳钢粉末生锈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工装是碳钢的,生锈了污染了不锈钢管,表面的锈是碳钢粉末生锈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么

我觉得你觉得是正解

楼主:
|乱++发表于 06-06 14:49
我觉得你觉得是正解

会存在这种污染么?

网友:
304一般都有很好的耐腐蚀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存在这种污染么?

我的经验  304不锈钢上沾着打磨的碳钢粉尘   遇到潮湿环境  就会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也会生锈的。和所接触的环境及通过的流体有关系。

对!的确是这样

网友:
不锈钢也会生锈的

网友:
|18271409501发表于 06-06 14:29我觉得是工装是碳钢的,生锈了污染了不锈钢管,表面的锈是碳钢粉末生锈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么
如果你这个焊件表面有水,和碳钢接触的时候发生原电池反应,会造成锈蚀。不锈钢防锈是表面形成的铬膜。如果是锈渍,是可以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