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面自身平面度与其他平面相对于此基准的垂直度公差大小问题

楼主(2019-06-06):
大家来讨论下,我定义基准面A的平面度是0.1,另外一个平面与基准面A有垂直度关系,那么垂直度公差是不是一定要大于0.1。

网友(点评):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理解万岁

网友:
垂直度公差大于平面度公差主要针对于同一个面。平面度是面的形状误差,垂直度是位置误差,此时平面度公差要小于垂直度公差,不然平面度公差就失去了标注的意义,原因是垂直度公差已完成平面度公差的约束性作用。故一般平面度公差要大于垂直度公差。
对于两个面的公差关系,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不管这个面的平面度怎样。最后配合时这基准平面与另一理想面接触,都会表现为多个突出点所形成的一个支撑面接触。如果以这面做为基准,加工、检查并装配,不管这个面的平面度高点低点,应该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反向加工、测量,可能得到测量上的误差。

没有查看资料,仅自己逻辑上考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