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表面有黑色条纹

楼主(2019-06-06):
请大家帮忙看下,精车加工,加工后表面有类似黑线,粗糙度满足要求,光泽度不行。
加工参数:转速215m/min,进给0.15mm/r,单边切深0.5mm。 材料硬度:220HB 低合金钢     VCMT的刀片 08圆角

网友:
换成0.4刀尖圆弧的刀片,进给0.12mm左右,线速度试着提起来,差不多可以的

网友:
转速再高点,加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