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难度在哪?

楼主(2019-06-06):
一个工装,如下图所示。
目的如下:有一个圆柱状的金属网,直径大约为4mm。希望通过这个件把外径收拢到0.8mm,然后套上环。环的内径略大于0.8mm。
材质不限,内壁光滑即可。不过由于孔很小,塑料件很难加工。又因为是个工装,开模之类的方式显然不合适,成本太高。

锥度小的,得电火花了吧?
如果是刀具做,是什么刀?能做多小的锥度呢?
谢谢!

网友:
直径0.8的刀具得在显微镜下加工吧

网友:
做出来,老哥记得发下照片,参观参观

网友:
看着就觉得很厉害

网友:
这么小的孔,还是锥度的,要是直的还好做点

网友:
如果是普通切削加工,刀具直径小、长是主要问题
你可以试试先打小孔,或者穿孔机,然后慢走丝。电火花应该也可以,试试呗,

网友:
粉末冶金或者MIM,¢0.8的孔最后做

网友:
0.8的孔,北京精雕就可以做到的,如果再换一把带锥度的刀具,进给慢一点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慢走丝加工没问题,就是精度可能会有些偏差

网友(点评):
慢丝现在可以加工塑料了?

网友A:
很好奇用在哪?

网友:
涂胶用的针头固定套?

网友:
电火花加工这样一个件要多少钱?

网友:
很不错哦,赞一个

网友:
我能想到的。做个工装,工具旋转,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用在哪?

想象不出具体为啥要这样?

网友B:
专用轴机或者叫加工工位设备,再用成型刀。可以做到。只是......工件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轴机或者叫加工工位设备,再用成型刀。可以做到。只是......工件是什么材料啊?

随便什么材料都可以,只要内壁光滑,摩擦力小即可。

网友(点评):
那简单的多了,注塑啊

网友:
3D打印 可以不

网友:
烧结,做好型芯。

网友:
很简单,可以用5轴水刀配个0.381毫米直径的喷嘴一次成型,而且速度还飞快。

网友:
没有材质,说毛,,,,

网友:
这个对于好一点的慢走丝来说没难度。

网友:
量大铸造

网友:
深度25,怎么可能

网友:
看来所有评论,还没有具体解决方案

网友:
铰刀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用在哪?

您说的很不错这个确实可以的,我们是做数控机床的欢迎交流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网友:
是不是下模的的落料孔啊?

网友:
什么材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精密铸造

网友(点评):
就是个工装,你这铸造得多大成本啊,

网友:
可能是个喷嘴。
先用火花穿孔机穿孔,带锥度切割的慢走丝割粗割锥孔,减少后续的加工余量,便于控制精度,再精加工0.8孔,最后电脉冲打锥孔。

网友:
有成品了,请记得上图,膜拜一个。

网友:
线切割能干出来 难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D:
分件做,两件从中心劈开成两个零件,这样加工不是问题了。

网友:
学习好小的孔还有锥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精密铸造

你有没有去了解过融模铸造的成本?你可以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件做,两件从中心劈开成两个零件,这样加工不是问题了。

网的丝很细,丝头是剪断的。你劈成两半后,使用就得合。怎么保证丝不往两件之间的缝里去呢?

网友:
这个刀具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的丝很细,丝头是剪断的。你劈成两半后,使用就得合。怎么保证丝不往两件之间的缝里去呢?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分成三部分,还是劈开做,不同是,内侧单独一件(Part1),即内锥孔部分单独一件,使用尼龙或者光敏树脂3D打印;剩下的外侧部分劈开(Part2、Part3);这样就不存在缝隙的问题了,加工也没问题,就是3D打印部分属于易磨损件,要多备几件,坏了或者磨损影响使用了就更换。

网友:
慢走丝就行了吧   割一修二的粗糙度够了

网友:
这个工件不行、拉不动,拉丝需要多次拉伸,这样一次拉不出来的;
材质不是没有要求,需要高硬度,用钨合金

网友:
工件材料是塑料的,那就不能考虑线切割了
能不能用热熔的方式呢?
机床展上看过用锥头摩擦热打板孔的
但塑料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穿丝机打孔,具有走锥孔功能的中走丝或慢走丝机床切割,没任何难度

网友:
塑料件的话可以考虑3D打印中的SLA方法,目前市价一般3.5~5.5每克,网上供应商资源很丰富,表面质量比较光滑

网友:
用3D打印的方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