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和气缸组合回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9-06-06):
如图2个二位三通、1个三位五通电磁阀和锁定气缸组合回路,目前是气缸无法按照控制指令动作,经测试发现系统一上电三位五通阀就有1端一直上电,2个二位三通阀门在气缸中间位置时都不上电,通过控制2个二位三通阀实现气缸向两侧移动。不清楚三位五通阀一个电磁阀一直带电的作用是啥?有专业人士帮忙分析一下回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_^

网友:
如果接线没问题是否是程序强制得电

网友:
把这个气缸的动作要求贴出来,要怎么动 达到怎样的目的  ,这么简单的结构直接告诉你方案更省事

网友A:
这个三位五通阀其实就是排气用的。
DT9 接通 同时 DT8 OFF:气缸伸出,DT1 接通,上面的节流阀堵上,下面节流阀排气。反之一样
三位五通必须保持DT1/2有一个是接通的,不然中位就是一直排气状态。

答完发现三位五通电磁阀前的单向阀是不是方向反了?图纸上的方向没法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位五通阀其实就是排气用的。
DT9 接通 同时 DT8 OFF:气缸伸出,DT1 接通,上面的节流阀堵上,下面 ...

谢谢回复!现在搞不清是否图纸原理有问题,但DT8和DT9都不上电时,DT1接通气缸也遇到两端都有充气的情况!实现目的主要是活塞在中间、左、右侧三个位置间定位即可!中间位置时DT8和DT9同时断电,但DT1一直上电就不知道其作用是啥了?

网友B:
那个2是什么零件?从图上来看,气缸排气都被单向阀堵住了,怎么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搞不清是否图纸原理有问题,但DT8和DT9都不上电时,DT1接通气缸也遇到两端都有充气的情况 ...

DT8/9都断电,DT1接通,只有三位五通电磁阀上面那一路进气,因为你的单向阀设定是不能排气的,气排不掉,当然气缸是动不了的,却不是你说的两端都充气。你这个图接的气缸应该不管通不通气都动不了吧?

网友:
感觉原理图画的有问题,所以,气缸不动。你把三位五通阀的进气口往下移动一个口。当三位五通阀最上面的铁芯得电,压缩空气从最上面的阀芯位置的第二个口,打开气控单向阀,经过节流调速阀,进入气缸最上面的腔;当三位五通阀的最下面的阀芯得电,做类似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8/9都断电,DT1接通,只有三位五通电磁阀上面那一路进气,因为你的单向阀设定是不能排气的,气排不掉, ...

之前使用一直正常,通过控制DT8和DT9分别上电实现了气缸左右移动,对中时DT8和DT9都断电!最近出了问题,发现无论DT8或DT9上电气缸都好像处于中间位置!不知道是电磁阀控制部分出问题了还是气缸本身出现了卡滞或是漏气,找到原理图有点看不懂回路原理,实测发现DT1一直在通电状态,DT2一直断电,DT8和DT9可以通过控制系统实现分别通电和同时断电!单向阀之间互相连接的虚线是否是联动的?好像看资料是当一端有气体充气时另一个可以排气?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本身通过DT8和DT9可以实现气缸的对中、左右移动,只是搞不懂再加上三位五通阀的作用,有资料显示是否可实现气缸的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2是什么零件?从图上来看,气缸排气都被单向阀堵住了,怎么动作?

图中2标识的是引导止回阀,查询资料也未找到明确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