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料问题~~

楼主(2019-06-06):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快捷将一袋圆柱体摆放到料盘的孔里面?
如下图:

网友A:
需要增加一个喇叭口的辅助料盘+振动筛

网友(点评):
振动筛+N个导料管,挤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增加一个喇叭口的辅助料盘+振动筛

直接靠振动筛震动,让圆柱体自动落入孔里?那效率高不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靠振动筛震动,让圆柱体自动落入孔里?那效率高不高呢

看实际情况,轴和孔的间隙大小,轴的长度,轴的重心位置……都有很大影响。类似结构比较成熟的是军工厂子弹自动装盒的机构,就是依靠振动筛+推板,不过因为子弹一头是尖的或圆的,比较容易入槽。

网友B:
目测排列很有规律,可以用程序控制伺服机构+送料机构,可以参考自动打螺丝机送钉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排列很有规律,可以用程序控制伺服机构+送料机构,可以参考自动打螺丝机送钉机构

谢谢。一个孔一个孔放,会不会很慢?

楼主:
请问有更好的办法吗?摆放效率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更好的办法吗?摆放效率要高

你的节拍需求是多少?成本控制是多少?
方案一:效率第一,节拍要快。振动出料(振动机构)+并联机器人+抓手
方案二:效率一般,成本有控制。振动出料(振动机构)+水平机器人+抓手
并联机器人和水平机器人相关资料自己可以查询。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性价比最高的应该就是参考自动锁螺丝机结构了  速度达到1S一个还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的料盘孔位是有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最高的应该就是参考自动锁螺丝机结构了  速度达到1S一个还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的料盘孔位是有规律的

一盘900个,节拍要求1-2分钟/盘

网友(点评):
一盘900个 一个料孔应该不止放一个吧 一个孔位可以一性放入指定数量的料 时间上面延长0.5S足够

网友(点评):
振动盘双出料 出料直接到管型磨具 最终直接管型模型移动到料口 批量注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盘900个,节拍要求1-2分钟/盘

没圆柱体和料盘参数,不好说。

网友:
震动出来,过一下大锥孔,再落到下料盘上………

网友D:
增加一个振荡器,通过振动力来实现放料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情况,轴和孔的间隙大小,轴的长度,轴的重心位置……都有很大影响。类似结构比较成熟的是军工厂子 ...

子弹装盒你都知道,厉害厉害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4780\00087DB7.png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盘900个,节拍要求1-2分钟/盘

谢谢!
这个方法之前也有想到过,
只是客户说成本有点高,
而且效率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一个振荡器,通过振动力来实现放料的动作。

谢谢!
意思是说,把料盘放在振荡器上,
然后倒入圆柱体料,
靠振荡器的震动让料自动跳进孔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