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比如两个零件(两个金属面)

楼主(2019-06-06):
小白,问一下比如两个零件(两个金属面)做轴向旋转(两个面始终保持平行),旋转到任意角度能够卡死固定住,这种机械结构应该以哪种方式来设计呢?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参照湿式制动机构,其实干式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湿式制动机构,其实干式的也一样

只是做简单的手动旋转,旋转合适角度后卡死,您说的这两种貌似不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做简单的手动旋转,旋转合适角度后卡死,您说的这两种貌似不适合

轴向加个弹簧,手动旋转之后依靠弹簧压力提供的静摩擦力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加个弹簧,手动旋转之后依靠弹簧压力提供的静摩擦力限位

谢了 老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向加个弹簧,手动旋转之后依靠弹簧压力提供的静摩擦力限位

你的理解能力真强 。看了你们的对话我才明白所谓的轴向是怎么个轴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能力真强 。看了你们的对话我才明白所谓的轴向是怎么个轴向。

其实我没理解  不好意思细问
老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
那就是靠摩擦力抱死吧,参考刹车片,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能力真强 。看了你们的对话我才明白所谓的轴向是怎么个轴向。

我就瞎猜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没理解  不好意思细问
老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其实我也没理解,不知道两个零件的转轴是不是一直同轴,也不知道两个面距离是否固定。 或者根据我的理解 ,你是否再找耦合器或者类似光轴安装座一样的抱紧方式。  我也只能瞎猜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没理解,不知道两个零件的转轴是不是一直同轴,也不知道两个面距离是否固定。 或者根据我的理解  ...

两个零件是贴合的,同轴,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C:
两个零件相对面绕着与平面垂直的轴旋转,到一定角度,然后卡死吗?

网友D:
可以模仿棘轮的齿形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零件相对面绕着与平面垂直的轴旋转,到一定角度,然后卡死吗?

是这个意思,但是是任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模仿棘轮的齿形固定方式,

谢谢您的回复,我会试试

网友E:
是呢,看了评论才知道轴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呢,看了评论才知道轴向

不好意思,懂得不多,有的说不清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