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有铁芯线圈和E字硅钢片的磁感应强度计算公式

楼主(2019-06-06):
急求,有没有大佬会的,求解B磁感应强度,铁芯和E字硅钢片都是有N匝线圈

网友:
这个是高中还是大学的例题来着,翻翻物理教材,有原题

网友:
参考无线电手册,,,,或者度。学识有限,记不得了。B=F/IL=F/qv=E/v =Φ/S
F:洛伦兹力或者安培力
q:电荷量
v:速度
E:电场强度
Φ(=ΔBS或BΔS,B为磁感应强度,S为面积):磁通量
S:面积
定义式F=ILB
表达式B=F/IL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