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立铣床怎么加工这个零件?

楼主(2019-06-06):
今天刚接到的活,形状比较特殊,哪位师傅有好的加工工艺步骤,希望告诉一下。需要做工装吗?

网友A:
看数量,量少线切割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零件高度方向基准是哪里呢?三个视图分别是哪个方向呢?有点不懂。

网友B:
擦,其余6.3,,,设计脑子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量,量少线切割

数量有几十件,是铸铁件,已经拉到铣床旁边了,现在就是不清楚先干哪一不,后干哪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其余6.3,,,设计脑子有水,,,,

毛胚件就是铸铁件,除了要加工的几个平面,其他都是保持原铸铁表面。

网友:
先线切割出外形,再加工中心铣孔。

网友C:
铸件的话外轮廓应该是可以用的,其余6.3确实值得商榷,先开出75和139.9底面。

网友:
就是要做工装吧,不然难以夹持,再就是什么地方需要加工最好告诉大家,不然影响工艺安排的

网友:
普通立铣要达到0.8的粗糙度,几乎不可能。

网友:
这种一般是刚毕业,和没人原意骂的人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件的话外轮廓应该是可以用的,其余6.3确实值得商榷,先开出75和139.9底面。

是的,我就是先开出139的底面,以底面为夹持基准放倒工件夹在虎钳上面加工的,放倒工件后将底面贴紧固定钳口夹紧工件铣前后端面的四个平面,下面有垫铁保证水平,目前已经交活了。孔和凸块中间位置客户在自己的加工中心上面收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