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位求解那个更好

楼主(2019-06-06):
如图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台阶和下面的底板做限位用,领导说不用做台阶直接干就好。来个老师傅解答下,谢谢~~~

楼主:
个人理解是,要求有精度的地方加工的越少越好,领导意思是整个面直接干也可以,那个加工更方便合理?

网友:
做了没有?应该听听加工工人和装配工人的意见,可能做不好。

网友(点评):
领导的是整个竖板和槽。我的是台阶和槽,我就想知道那个更好,对加工了解没那么深入,装配的他们对这些没意见,都可以达到简单组装的效果

网友A:
加工哪个面做的限位?什么机床?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不做非标啊,那个限位都不确定。。。领导的意思是整个竖板和槽,我的是台阶和槽

网友:
限位做多了会产生过定位。

网友(点评):
这边设计风格就是保证不过定义的前提下,把所有的东西都做限位,对,是所有的,只要是个人,装进去就是那样子,我这里面你没看到的限位还有四五个

网友:
我想你误解了领导的意图了,你这样设计 要做到合适的公差才能装上。。

网友(点评):
他那种是整个竖板和槽配合,也都是需要走公差的,那个更简单?

网友:
要限位方法确实挺多,比如直接外侧螺钉固定定位块,你这种实属相对复杂化了。

网友(点评):
基本不会用你说的这种方法,这边做这种限位的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我这样给这个台阶走公差的,一种是把整个板放进去,也就是整个竖板走公差,我就想知道哪种好,要严格遵守公司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哪个面做的限位?什么机床?

不要设计定位槽

网友(点评):
这里统一要求的,都是定位槽再加一个中间定位销,不要问问什么,我只知道这是公司设计要求,我只想知道做台阶限位好还是让整个竖板直接放进槽里面好

网友(点评):
1-看零件大小,零件不大,没必要专门做一个台阶,整个零件直接加工,会更省事,如果零件很大,那么,台阶可能会更好点,减少加工面。2-如果不考虑加工方面的影响,只考虑结构,那么,我个人认为,加工个台阶会好一点

网友:
你不是做设计的吧。如果真要2选1评判个好坏,老板那样做的好
你对公差不了解,老板那种方式的公差要求是毫米级的,你这种加工槽的的公差是0.03毫米间隙配合(举个例子)才可以达到效果,不然不如没有,加工槽的方式是有公差要求的不然没意义,①两个没精度的件的费用②几个凸台和槽加工有一个配合公差,②的费用比①要高
再聊聊方式方法,如果只限图上位置的自由度,类似“LI”从外面扣上去更好,更简单,因为没有限制Y方向的自由度,效果一样,只有一个定位面。或者定位销孔,方法多种多样。
你们那的”设计风格“一般,不是设计的设计,像加工厂做出来了,师傅修修磨磨配配,好了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老板的意思是给整个竖板走公差,也就是整个面都需要走公差!这个理解了吧,我的做法是做一个小台阶,只给小台阶走公差,减少所需要精度的面积。我这边做的客户都是世界五百强国外客户的单

网友(点评):
另外公司要求,所有零件组装,都需要做好各个方向的定位,用槽定位一个方向,中间还有一个定位销定位一个方向,公司对设计的要求是是个人就可以装配一台机器,不管是谁拆了装进去还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就想弄明白,对整个面走公差便宜还是做小台阶便宜

网友(点评):
我回复你的内容和你说的没差别,是你不理解。 走整个面的公差便宜,你既然有销钉定位,还需要给整个面公差?整体尺寸给留装配余量即可。 你做客户五百强的单是你公司牛,你说你对加工了解不深,尊重我的帮助再回复

楼主:
公司常用的限位方式哦

网友(点评):
除了槽还有一个中间的定位销

网友:
公司要考虑加工繁琐问题,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公司在钱的管控上还可以,东西一般都用的好的,不会用垃圾玩意,我个人只是想了解下那种限位更合理下,论坛里面每一个说出点东西来,只会发泄下自己,哎

网友:
我在好好和你讲
你问谁的方法好,我告诉你老板的好,原因也提到了,解决方法也说了
你信息提供的也少,要求真的高,还说别人的不是。。。是你在发泄吧。
侧面已经有销孔定位,为什么还要求侧贴合面的工差?贴合面给0.2mm(我都说少了,0.5mm都完全ok)量够不够你锁紧?比你配合的工差就算0.05mm省钱吧
如果按照你的方法,理论上是有过定位的,看你给的图只需要限制一个方向移动的自由度就完全定义了,你又限制了翻转就是过定位
实际操作是可以装的,但不好。
我给你个图,这样去贴合。我上面也说了“LI”,表达太抽象。你看看吧

网友(点评):
等下我给你看下我们现场的做法,你就知道我领导要怎么做的了,而且这种做法是全公司统一的,我们这有研发团队,就是会把各种工艺制定下来,下面每个工程师都要遵守

楼主:
中间的是定位销,整个板在槽里面,你明白了吧!这是我领导的意思!!这整个面是不是都需要走公差。这是我这公司的统一要求,统一要求,好吧!如果不做槽,就用三个定位销,是三个,自己理解吧!

网友(点评):
你前面sw的截图和实物不符合,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不想去理解了。 两个定位销在某种程度上讲都算过定位了。你按你公司统一要求做就好。

网友:
你的方法是标注单独台阶宽度的尺寸公差,加工时注意加工这个台阶就行了;你领导的方法是设计时不要这个台阶,标注时标注整个板的宽度公差,加工时可能就要把整个面加工成公差要求。
这个要看你的公差要求了和板的大小了,比如要求-0.02公差,整个面加工成本高,做个台阶更合适;公差要求不严格,比如是-0.2公差,直接磨床磨出来就行了,也不需要加工台阶了。具体还要看板大小的,觉得小板直接磨就行,大板还是要做个台阶。  这个还要看公司和自己配套的加工商是怎么合作谈价格之类的,哪种加工成本更好。
我在外面看到的小点的板好像都是直接整个板装在槽里的,没有台阶;不过我们都是直接不开槽,两个定位销安装连接。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这样说我完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