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加工中卷薄料边的问题

楼主(2019-06-06):
求教!!如图加工中翻面后铣有薄边,请问各位在编程中怎样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不太好解决,如果第一个面加工要消除薄边,可能会把加工中心的台面铣到。

网友A:
薄边处精铣换一把小直径铣刀,贴近工件刚性好的地方铣削,走一个外形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边处精铣换一把小直径铣刀,贴近工件刚性好的地方铣削,走一个外形刀路

最后走一个轮廓铣?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边处精铣换一把小直径铣刀,贴近工件刚性好的地方铣削,走一个外形刀路

可是在开粗的时候就铣出薄边了,是开粗的时候薄边留几mm厚,走完外形刀路在二开吗

网友(点评):
开粗底面可以留余量的,如果可以的话手动用钳子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