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固定

楼主(2019-06-06):
采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动一个旋转平台旋转90度,在起始位使用哪种机构能够有效的对平台进行固定定位。

旋转机构

旋转机构

网友A:
不知所云,至少要初始位,目的位两张图示意一下

网友B:
定位需要再增加一个气动顶升机构。

网友C:
这个要靠控制电机启动停止位来确定,需要以检测开关信号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至少要初始位,目的位两张图示意一下

图示未初始位,终点旋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需要再增加一个气动顶升机构。

气动止挡可以,顶升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靠控制电机启动停止位来确定,需要以检测开关信号控制电机

已经增加接近开关,涡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大,电机停止后来回晃动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增加接近开关,涡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大,电机停止后来回晃动

放个实物视频看看

网友:
蜗轮蜗杆的间隙确认了这种机构无法直接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完全锁死,可以在极限位各加装弹性块让蜗轮蜗杆稍微多偏转自身机械卡死,但这对蜗轮蜗杆有一定的损伤,可根据冲击力大小是否合适选择。

网友:
你这个能用吗?不会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