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尺寸变动 请教!

楼主(2019-06-07):
请教各位:外圆磨床加工半轴,需要加工轴承档(25mm直径)和油封位 (20mm直径) 材质:45钢
砂轮:棕刚玉  线速度40  粒度 60

遇到的问题:
因砂轮该换,换了一只砂轮(新进的一批)后尺寸开始不稳定,要求的公差是正1-3丝。基本上磨出来在-1丝到+4丝之间跳动  尺寸控制不住

期间维修步骤:
①头架的轴承换了(异响) ====问题依然存在
②液压油因为磨床密封不好进水有些乳化,更换液压油 =====问题依然存在
③更换了另一只砂轮=====问题依然存在
④加大了油压,和另一台磨床油压一样了====问题依然存在
⑤加大V型导轨和平面导轨 油压,冲刷出一点脏东西。 然后油压再调节到差不多的位置=====问题依然存在

关键部分!!
⑥更换1只已经使用过的砂轮,把机床报警限位调节了下,使得砂轮不报警====尺寸一切正常

使用几天后,砂轮用完了,必须要换砂轮。因为怀疑新到的一批M级的砂轮质量不过关。偏软
和厂家沟通,厂家说砂轮都是正常的,不会单独为我们制造6片不合格的,建议我们试试硬度高些的。 寄送了一直P级的砂轮

⑦更换P级砂轮后(调平衡的时候仨人看着,避免因为平衡调节不好 影响测试)=====轴承档尺寸跳动1-3丝,油封位尺寸正常

⑧因为天热,技术员把水调节大了些,V型导轨和平面导轨 油压又动了些。现在是轴承档基本能控制住,也不是太问题,但油封位 有4丝的变动

希望各位大神帮助,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X向重复进给已打表   20次  基本指针不会动,最多半丝不到。

补充内容 (2019-6-20 13:48):
感谢各位大神的热心帮助,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修掉砂轮5mm  尺寸就得到控制,现在能正常加工了。
接下来需要判断是主轴某一个地方有卡点,还是砂轮最外面或侧面不平整了。

网友A:
把驱动改成伺服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改成伺服进给

现在应该就是伺服电机进给的,后面看到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丝杠的

网友B:
通常情况下, 用只经过金刚笔修整的砂轮在普通磨床上只能磨出 Ra0.4~0.8μ m 的表面 粗糙度。为使磨削表面达到 Ra0.02~0.04μ m 的粗糙度要求,就必须对砂轮进行精修和细修 两次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 用只经过金刚笔修整的砂轮在普通磨床上只能磨出 Ra0.4~0.8μ m 的表面 粗糙度。为使磨削表面 ...

主要是尺寸不稳定。

网友(2022-04-13):
大侠,最近遇到类似的情况。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