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有哪些?电动工具选购使用维修指南

楼主(2019-06-07):
想要自己动手搞装修,可少不了电锤电钻等各种电动工具。与传统手动工具比起来,电动工具使用便捷、工作效率高,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电动工具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你知道电动工具有哪些吗?电动工具配件又有哪些呢?电动工具又该怎么选购呢?一起来看看吧

================================================================

电动工具简介

电动工具是指用手握持操作,以小功率电动机或电磁铁作为动力,通过传动机构来驱动作业工作头的工具。

优点:电动工具具有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功能多样等优点,可以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手工操作机械化,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建筑、住房装潢、汽车、机械、电力、桥梁、园艺等领域,并大量进入家庭。

特点:电动工具的特点是结构轻巧,体积小、重量轻、振动小、噪声低、运转灵活,便于控制与操作,携带使用方便,坚固及耐用。与手动工具相比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数倍到数十倍;比风动工具效率高,费用低和易于控制。

电动工具配件有哪些:转子、定子、齿轮、轴承、开关、碳刷、碳刷座、碳刷盖、电源线。

=================================================================

电动工具包括哪些

1、电钻:用于金属材料、塑料等钻孔的工具。当装有正反转开关和电子调速装置后,可用来作电螺丝批。有的型号配有充电电池。

2、电锤:用于砖石、混凝土、人工或天然石块等钻孔,与电钻的功能可互换。轻型钻广泛采用SDS—PLUS钻夹头和钻头、中型及重型锤钻换成SDS—MAX夹头和钻头并可夹装凿子。

3、冲击钻:主要用于砖石、混凝土等较硬材料钻孔的电动工具。当冲击机构关闭后,也可以用作普通电钻使用。

4、砂轮机:用砂轮或磨盘进行磨削的工具,用于打磨木材。有直向电动砂轮机和电动角向磨光机。需装上砂纸。

5、曲线锯:主要用于切割钢材、木材、塑料等材料、锯条上下往复运动或摆动,最适合用于切割精确的直线或曲线。

6、角磨机:又称研磨机或盘磨机,主要用于磨削钢材、金属和石材等。常用的磨片直径有100mm、125mm、180mm、230mm。

7、切割机:主要用于切割不同角度的铝材、木材等,分为金属材料切割机和非金属材料切割机,使用时要注意上紧锯片,配戴护目镜。

8、电动扳手和电动螺丝刀:电动扳手和电动螺丝刀都是用于装卸螺纹联接件。电动扳手的传动机构由行星齿轮和滚珠螺旋槽冲击机构组成。电动螺丝刀采用牙嵌离合器传动机构或齿轮传动机构。

9、混凝土振动器:用于浇筑混凝土基础和钢筋混凝土构件时捣实混凝土。其中电动直联式振动器的高频扰动力由电动机带动偏心块旋转而形成,电动机由150Hz或200Hz中频电源供电。

10、电刨:用于刨削木材或木结构件,装在台架上也可作小型台刨使用。电刨的刀轴由电动机转轴通过皮带驱动。

11、云石机:一般是对石材进行切割,可以选择干式或湿式切割,常用锯片有:干式锯片、湿式锯片、干湿两用锯片。家装用于切割墙地砖。

===============================================================

电动工具和气动工具的区别

电动工具是以小功率电动机或电磁铁作为动力,通过传动机构来驱动作业工作头的工具。

气动工具主要是利用压缩空气带动气动马达而对外输出动能工作的一种工具。

PK结果
1、工作能力:两者都提供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气动工具速度调节和输出功率调节简单,在同样输出功率的情况下,更加小型轻量。此外气动工具在转速范围上能提供更多级别的选择,没有发热和超负荷故障,超负荷时启动工具仅停止转动,一旦超负荷现象解除则恢复正常运转。

2、环境适应能力:在环境应用能力方面,气动工具耐水性能更强。浸水虽然对工具有害,但不会像五金电动工具可能产生电火花,引发危害。而且由于气动工具可以使用内燃机气泵,可以适应各种不良或恶劣的环境。

3、经济性:从在经济性能方面来说,电动工具初期投资较少,但长期使用能源消耗较高,而且工具维修、更换所需成本也较高。气动工具初期投资需要建立空压管路设备,但长期使用在能源消耗与工具维护上成本较低。

================================================================

电动工具选购

1、用途:根据需要区别家庭用还是专业用,因为大多数电动工具是针对专业人员设计,在选购时应区别专业与一般家庭用的工具。通常专业与一般家庭用的工具差别在功率上,专业用的工具功率较大,一般家用输入功率不需要很大。

2、外观:外包装图案清晰无破损,塑料盒坚固,搭扣牢固耐用。工具外观色泽均匀,塑料件表面无明显影丝和凹痕、无划痕或磕碰,外壳零件间装配错位≤0.5mm,铝铸件涂料光滑无缺损,整机表面无油污。用手握持时开关的手柄平整,电缆线长度一般不小于2米。

3、铭牌参数:应该选择具有“3C”认证的合格品,电动工具的铭牌参数应与CCC证书上的一致。工具说明书上应有制造商和生产厂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铭牌或合格证上应有产品可追溯的批量编号。

4、便捷性:小巧的体积、高集成化的电动工具无疑在使用便捷性上会高于体积大、功能单一的产品。推荐大家在选购家用电动工具时多对相关产品进行横向对比,尽量选择功能丰富、体积小巧、结构简单、容易收纳的电动工具购买。

5、安全性:用手握持工具,接通电源,频繁操动开关,使工具频繁起动,观察工具开关的通断功能是否可靠。同时观察现场的电视机、日光灯是否有异常现象。以便确认工具是否装有有效的无线电干扰抑制器。

6、震动和火花:工具通电运行一分钟,运行时用手握持,手应无明显感觉到任何不正常的颤动,观察换向火花,其换向火花不应超过3/2级,一般从工具的进风口处往里看,在换向器表面应无明显的弧光。

7、噪音:大部分家用电动工具在使用时都会产生一定的噪音,但是,使用噪音也有高低之分。建议(尤其是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选购家用电动工具时对工具进行一次试用,看该电动工具的使用噪音是否在可接范围内。

================================================================

电动工具使用注意事项

1、一般场合应选用Ⅱ类产品,在潮湿场所或金属构架等导电性能良好场所应选用Ⅱ类或Ⅲ类产品。在金属容器、管道、锅炉等狭窄场所应选用Ⅲ类产品。如使用I类产品,应按安全要求采取必要的其他安全措施。

2、使用前要对其进行仔细检查,外观无破损,开关动作灵活无卡涩,电源引线和电动工具的外壳应完好。用500V兆欧表测量绕组与外壳间绝缘电阻值不得低于0.5兆欧。金属外壳的手持电动工具应有可靠的保护接地线。

3、电源插座必须吻合电动工具电源插头,将设备远离雨水和潮湿环境。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允许在室外使用的延长电源线,并将电源线远离热源、油渍、尖锐边缘或运动中的工具零部件。操作开关应置于操作人员伸手可及的部位。

4、按电动工具的形式和特点带好个人防护用品,穿着合适衣物。打开电动工具前将调整螺丝刀或扳手取下并移开,使用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操作规程正确连接且使用,不要过载,保持清醒,专注并理智地操作电动工具。

=================================================================

网友:
非常好,很全面的科普知识!先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内容的帖子,感谢~!

网友:
不插电线的那种便携式电钻使用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