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本书上有管径、流量、流速对应的表格

楼主(2019-06-07):
如上

楼主:
哪本书上有?

网友:
你找《化工机械设计》、《化工原理》或者《化工工艺设计手册》之类的书籍,后面一般有附录能查到流体的推荐流速 ,然后根据管径、流量和流速的计算公式去计算第三个参数值。

网友:
可能参这个表

网友:
这些很通用的东西,百度就有: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725ff1cc22bcd127ff0c13.html

网友:
五金手册要常备。

网友:
成大先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也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