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由椭圆和偏心合成的圆跳动?

楼主(2019-06-07):
假如一个轴颈又椭圆又偏心(椭圆的圆心偏离顶尖孔中心),偏心方向不固定,如图所示,怎么计算由椭圆和偏心合成的圆跳动的最大值?

网友:
用圆跳动控制椭圆的轮廓面?

网友(点评):
没那么高深,就是遇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给别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最大跳动为35.2035

网友(点评):
大侠,能讲讲您是怎么计算的吗?

楼主:
大侠,能讲讲您是怎么计算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讲讲您是怎么计算的吗?

多设未知数,列方程,然后交给计算机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