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怎么处理

楼主(2019-06-08):
1.如题,对于一些标准件比如轴承,螺栓,链轮,同步带轮,齿轮,一般都去哪里寻找三维模型呢?    如果在米思米找的模型是不是后续就买米思米的呢?  我在想调用他家的模型从别处购买是否可行? 是否买的到?是否尺寸性能一致?
2.调用标准件模型后,一般是直接导出到项目吗? 还是分好类导入到每个文件夹?   导入到具体的项目下次使用可能还要去找模型。  导入自己电脑的分类库文件夹,建立自己的库,方便后续项目,但是没我导入项目直接,项目设计时还要去库里找。 大家怎么搞的方便快捷呢?
3.标准件真的标准吗? 可能轴承 螺栓标准,一个型号多家供应商都模型尺寸一样。但像链轮 同步带轮,好像并不标准吧,尺寸模型不一样,如何分辨这些不标准的标准件呢?

网友:
misumi,怡合达,包括各种牌子的气缸型号厂家都有各自对应的3D库,可以网站下载软件。既然是标准的都东西,尺寸都一样。只是各厂家的表示方法不一样。你参考某个型号买就行了,供应商会给你做替换。因为你买的东西不是一家再做,我们大中华的仿造能力强,这你也是知道的。你导出的模型格式要用的3D软件打的开就行。用3D软件打开保存就可以用了,相当于你自己的零件的。要不要建库你自己决定。后期要调用的话你也可以到以前的图上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单独做一个标准件库,以后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点评):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绝大部分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螺栓、轴承,只要型号规格相同,安装尺寸都是一样的,链轮和齿轮不一定。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8 09:41螺栓、轴承,只要型号规格相同,安装尺寸都是一样的,链轮和齿轮不一定。
链轮和齿轮不一定,那还叫标准件?

网友(点评):
哪本书上写链轮和齿轮是标准件的

网友(点评):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可以试一试迈迪工具集

网友:
等你弄懂了这个自由和限制的关系也就入行了。

网友:
米思米,SMC,亚德客等市构件都是有软件可以直接调用数模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九是准的,急少数的数模有问题!

网友:
1.库的处理。我没有见库,而是导入到项目的文件夹。项目的文件夹里有外购件和标准件,以及其他的机构的文件夹等等。把轴承等所有外购件,全放在外购件文件夹里。下一个项目要用了,从这个项目复制,用哪个复制哪个。这样的好处是,如果拷贝整个项目文件夹,可以不用担心缺少零件。
2.每一家的是否真的一样就难说了。比如带座轴承的孔位,淘宝各家店铺的还真有可能不一样。这就需要设计的时候调查好。至少,有一家和模型一样的吧。把这家的网页打印个PDF存下来。采购的时候交代好。前期多麻烦后期少麻烦。不要管领导催催催。淡定。多加个班喽。
3.来源,多了去了。大部分厂家可以提供模型的,甚至某些淘宝的店铺可能会给你个网盘地址,例如我买过一次福马轮,就有模型。一些减速机厂家,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快,你可以自己先画个啊。样本里有尺寸,建个方程式,一般最多一个小时画出来。只是画出来难看点。机器人有工作空间图,也可以自己画。目的是为了校核安装尺寸不会错。

网友:
我们无缝对接米思米,只要给到我们米思米的产品,我们就可以直接报价,质量按照米思米的标准验收  15599077787  尹. W& A/ @7 a# Y,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