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我这个齿轮能否传动,需怎么样设计好

楼主(2019-06-08):
齿轮应该用多少模数的齿轮 。齿轮是否可以传动,大佬求教

楼主:
大佬进来看看啦,帮忙设计给费用啦

网友A:
把图片方向旋转90度再发表,可以增加200%关注度。

网友:
汉字写得不错

网友:
模数都有最小齿数的设定,其余大小按比例自行设计记得,这个旋转的传动方向没错的,确实如此。

网友:
同步运动,就是不增速也不减速,
直接一个同步带就好。
真要是用齿轮,三个齿轮一样大。

网友:
转速,扭矩,圆心距都要给出具体数据;

图纸上你随便一画,实际距离都是米级,怎么搞

网友:
齿轮可以传动,模数的选择没有任何参考只能说现在什么模数都行。但是你已经实现两级传动了。也就是说D轮或者同步带都是多余的啊。如果你坚持用同步带也没问题。但是如果用另一个齿轮d再进行传动的话,要考虑齿的啮合相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方向旋转90度再发表,可以增加200%关注度。

哈哈哈,,,,就你皮

网友:
脖子都看歪,我把电脑旋转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