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小白求教

楼主(2019-06-08):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结构如何用SW画出来,以及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万分感谢。

网友A:
“成形工具” 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是直接成形的,不能是焊接吗

网友B:
像是焊接的。两个零件装配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货架?

对的,是货架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焊接的。两个零件装配在一起。

不是焊接的,一件产品,不知道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形工具” 了解一下

好的,我搜一搜

网友:
这个不就是挂钩吗?焊在一起的。。。

网友:
虽然没干过冲压,但我还是觉得这是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