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机构叫做什么

楼主(2019-06-08):
可否叫做曲柄滑块机构?
没开始学机械,单纯出于兴趣,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曲柄连杆滑块机构

网友:
请问原动点设在哪

网友:
哪个是曲柄?

网友:
能够整周旋转的构件叫做曲柄 您这里哪个是整周旋转的呢?显然没有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是指用曲柄和滑块来实现转动和移动相互转换的平面连杆机构。曲柄滑块机构中与机架构成移动副的构件为滑块,通过转动副联接曲柄和滑块的构件为连杆。

网友:
只能说是一种伸缩机构吧。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感觉没什么用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感觉没什么用诶

加强了螺母,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