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的最低转速?

楼主(2019-06-08):
一台齿轮泵能否在120r/min的情况下运行,现在需要一台润滑油泵,与曲轴连接的   曲轴转速只有110-130,现在要装一个流量只有6.4L/min的润滑齿轮油泵,输出压力最大0.3mpa,容积效率只有50%,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齿轮泵能够运行吗?

网友:
齿轮泵的流量是齿轮泵每转排量V与转速n的乘积,若齿轮泵的转速n选得过低,则流量Q会过小,不能保证系统的供油量,甚至因离心力不够或不能形成一定的真空度而吸不上油;当转速选的过高时,会使齿轮泵吸油过程中出现吸空现象,造成吸油不足,反而降低了流量,同时还产生噪声,震动和加剧磨损等故障,可见液压齿轮泵的转速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通畅情况下,应按产品样本上给定的转速工作为宜。

网友:
120r/min的转速对齿轮泵来说确实低了,一般也要500转。

网友A:
可以,十几转每分钟我们经常用。

网友:
流量会按照转速比例同步降低,转速低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常规的小齿轮泵很便宜,做个实验试一下。
据经验主观判断:可以的概率大。

网友:
哈哈。真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十几转每分钟我们经常用。

你说的是十几转/S吧

网友(点评):
是十几转/分钟,伺服系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齿轮泵,如果像你说的这个速度能够吸上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