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和冲击钻的区别 电锤和冲击钻哪个好?

楼主(2019-06-08):
电钻与冲击钻有何区别?电锤和冲击钻哪个好?电钻只具备旋转方式,特别适合于在需要很小力的材料上钻孔,例如软木、金属、砖、瓷砖等。冲击钻依靠旋转和冲击来工作。冲击钻可用于天然的石头或混凝土。与冲击钻相比,电锤需要最小的压力来钻入硬材料,例如石头和混凝土,特别是相对较硬的混凝土。 三者之间的区别及用途,一起来了解下吧。

==================================================================

电钻、冲击钻、电锤的简介

电钻:是利用电做动力的钻孔机具。是电动工具中的常规产品,也是需求量最大的电动工具类产品。电钻只具备旋转方式,特别适合于在需要很小力的材料上钻孔,例如软木、金属、砖、瓷砖等。电钻只是单单的凭靠电机带动传动齿轮加大钻头转动的力气,使钻头在金属、木材等物质上做刮削形式洞穿。

冲击钻:依靠旋转和冲击来工作,可用于天然的石头或混凝土。冲击钻的工作时在钻头夹头处有调节旋钮,可调普通手电钻和冲击钻两种方式.但是冲击钻是利用内轴上的齿轮相互跳动来实现冲击效果,冲击力远远不及电锤。它也可以钻钢筋混泥土,但是效果不佳。

电锤:是电钻中的一类,主要用来在混凝土、楼板、砖墙和石材上钻孔。专业在墙面,混凝土,石材上面进行打孔,还有多功能电锤,调节到适当位置配上适当钻头可以代替普通电钻、电镐使用。电锤是利用底部电机带动两套齿轮结构,一套实现它钻,而另一套则带动活塞,犹如发动机液压冲程,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伴随着钻的效果。力量可以裂石分金。

==================================================================

电钻
只具备旋转方式,特别适合于在需要很小力的材料上钻孔,例如软木、金属、砖、瓷砖等。只是单单的凭靠电机带动传动齿轮加大钻头转动的力气,使钻头在金属、木材等物质上做刮削形式洞穿。

冲击钻
依靠旋转和冲击来工作。冲击钻可用于天然的石头或混凝土。它们是通用的,因为它们既可以用“单钻”模式,也可以用“冲击钻”模式,所以对专业人员和自己动手者,它都是值得选择的基本电动工具。

电锤
依靠旋转和捶打来工作,单个捶打力非常高,并具有每分钟1,000到3,000的捶打频率,可产生显著的力。与冲击钻相比,电锤需要最小的压力来钻入硬材料,例如石头和混凝土,特别是相对较硬的混凝土。

电镐
是让电机带动甩动的甩砣做弹跳形式运行,使镐头有产生凿击地面的效果。液压泵镐是利用空压机传输的气体压力带动电镐里的泵锤来回弹动,从而产生镐凿击地面的效果,但是电镐只凿,它的镐头并不转动。

对比结果

电钻只单单能钻,冲击钻能钻也能有稍微锤击的效果。锤钻能钻和较高的锤击,电镐则只做锤击并不能钻。

===================================================================
电钻、冲击钻、电锤的选择

木材和金属钻孔>>冲击钻
如果除了混凝土钻孔,还要兼顾在木材和金属上钻孔,并且在混凝土上钻孔在十毫米以下,就可以考虑冲击钻,冲击钻靠斜齿轮产生冲击,冲击力不如电锤。但是价格低廉,像500瓦冲击钻都是很好的选择。

上紧或松开螺钉>>电动起子
如果您经常上紧或松开螺钉(电脑爱好者经常这样),或者在木板或铁板上打孔,那么您可以购买一把充电式的电动起子,它在这两个方面是最方便的工具。充电式电动起子再加上一套起子头套装,轻松搞定您手头的工作。

木板或铁板打孔>>手电钻
手电钻大家肯定都知道,它适合在木板或者铁板上打孔,但是千万不要指望它在混凝土墙上钻孔有多大作为,那样做很容易损坏机器,一支手电钻是最经济的电动工具,即使是进口的,也只需要几百元。

混凝土墙上钻孔>>电锤
由于电锤的气缸结构,捶打力非常高,并具有每分钟1,000到3,000的捶打频率,可产生显著的力,使您在混凝土墙上钻孔轻而易举。配上一个转接杆和普通电钻的卡头,它还能完成手电钻功能,达到一机多用的目的。就是调速电锤+转接杆+13毫米电钻卡头,只需几百元,再配上几支常用的钻头,那么您家里的大部分装修任务就可以自己完成了。适合家装,最适合打直径为10毫米及10毫米以下的孔。

===================================================================

电锤十大品牌

网友:
手枪钻常用于设备零部件配作螺纹孔,冲击钻打膨胀螺丝多一些。

网友:
记得用过的冲击钻和电锤是一体的可以功能切换的

网友:
与转头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