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模型中的属性名称

楼主(2019-06-09):
我填的应该是对的啊, $PRP:"SW-File Name" 各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能显示名称

网友:
能显示,软件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的没法显示呢 2014版本

网友:
是在工程图中显示

网友:
你这个的模板是装完SolidWorks后自带的模板,有两页,第一页是GB的,自定义里面一开始就有很多东西,第二页的是一个没法用的,我以前同事就是用这个模板画的图,就算写这个代码,也不显示名字。那个模板是不能用的。当时用的工具批量换零件模板,换完后,可以正常,但是装配体里的配合全没了,要重新配过。

网友(点评):
还有这说法啊,大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