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钣金问题,关于钣金展开

楼主(2019-06-09):
用软件画的钣金,板厚1.5,折弯扣除是2.4,全部是90°折弯,用软件展开后是837.3,这个展开的长度是错的,大概长了5mm,现在我找不到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是哪里的问题能看出来吗。

网友A:
折弯圆角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圆角是多少?

折弯圆角是0.75,这个圆角不管怎么改,展开长度还是不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弯圆角是0.75,这个圆角不管怎么改,展开长度还是不变的

错 圆角越小展开长度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 圆角越小展开长度越长

圆角越小展开长度越长那是K系数吧,我这是折弯扣除2.4,这个折弯半径改变软件展开长度并不影响,我试过了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30/02/41327916_649716802.shtml
请看此链接

网友:
你的扣除小了吧,1.5的铁板应该是扣2.6一个弯

网友B:
跟R角有关,自己试了下,R角0.2跟2.2差不多差7mm左右。K因子0.23  折弯扣除2.5

网友C:
你算错了吧..我算的就是837.3 还算了两边。这里就是按照你的折弯扣除算的。跟R角没关系的。主要就是你的折弯扣除大小,k因子就不一样了,R角不一样展开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算错了吧..我算的就是837.3 还算了两边。这里就是按照你的折弯扣除算的。跟R角没关系的。主要就是你的折 ...

837.3折出来不对折出来多了大概6mm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 圆角越小展开长度越长

已经定了折弯扣除2.4,这样就与R无关了

网友D:
你是说你实际加工出来差了5MM吗?我看你的展开尺寸如果按扣除数2.5,只差了0.8.应是对的,折弯这么多刀是可以借过来的。关键你要确定实际生产中的扣除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实际加工出来差了5MM吗?我看你的展开尺寸如果按扣除数2.5,只差了0.8.应是对的,折弯这么多刀是可 ...

对,东西折出来后,多出来了5mm,一旦折弯道数多了,就会出现不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东西折出来后,多出来了5mm,一旦折弯道数多了,就会出现不准的情况

2.4扣除小了一点,一般都有2.6

网友:
跟材料有关系吧

网友E:
我的软件出来是840.21,擦,到底哪个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软件出来是840.21,擦,到底哪个是对的

840长了,正确的应该是832-833左右

网友:
837.3

网友C:
意思是折弯刀数太多 累计误差太大?

网友F:
我按 不锈钢 1.8的系数 2.7的扣除 算的是 834.9

网友:
折弯系数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折弯刀数太多 累计误差太大?

嗯对,然后软件的折弯扣除也不对,东西折出来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按 不锈钢 1.8的系数 2.7的扣除 算的是 834.9

我后来用的K因子,K因子0.35展开差不多832多

网友:
你每道折弯扣除2.4mm  材料是铝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R角有关,自己试了下,R角0.2跟2.2差不多差7mm左右。K因子0.23  折弯扣除2.5

我用UG展开算也是R0.2和R2.2,在相同K的前提下,两者相差6.8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算错了吧..我算的就是837.3 还算了两边。这里就是按照你的折弯扣除算的。跟R角没关系的。主要就是你的折 ...

我用UG算 但是我是K因子和扣除对比过相差不大展开是837.185

网友:
引用 楼主:
837.3折出来不对折出来多了大概6mm出来

第一,你材料是什么材料,按照扣除2.4来看,好像是铝板,第二,你设计R0.75,实际上模R角为多少,第三、你的V槽下模是否匹配,一般是板材的6倍,祝你愉快

网友:
R角大小跟展开尺寸有关系,圆角越大展开尺寸越小,反之亦然。请确认实际折弯圆角与图纸圆角的差异!!!!!

网友:
板厚2.5以下的 直接用折弯扣除就可以,板厚多少就扣除板厚*2

网友:
折弯内圆角加K系数 简简单单

网友:
这帖子让我的钣金知识充实了不少,我是钣金菜鸟。。。。

网友:
你可能计算的没错,可折弯时折弯机下模宽度是多少呀?如果是9mm下膜宽,你计算的误差不算大(2mm左右),如果大于9mm,可以肯定料长了。理论画图计算要符机床合实际情况。在折弯扣除2.4时对应下模宽度应该是9mm(忽略扣除有点不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