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轮廓怎么自定义原点??

楼主(2019-06-09):
生成结构件时,草图起点不是坐标原点?怎么设置谢谢# h% O7 v% R$ Y3 F

网友:
生成构件的时候点找出轮廓可以选别的点

网友(点评):
说了,默认,谢谢

网友:
因为原点上根本没有草图点,所以就默认不到原点上

网友:
你原点上画个草图点试试

网友:
我看了库文件似乎原点也没点。

网友:
在原点处画一个草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