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心架如何测量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9-06-0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加工的轴长径比比较大,需要使用中心架支撑,车削另一端的孔,孔的公差要求是0.008mm,液压中心架使用的某进口品牌,和工件接触的面的油气润滑,但是在加工过程中就遇到了问题,尺寸不稳定,经常超差,但是超差不是往一个方向使劲,不稳定,测量不出来规律,初步怀疑中心架重复定位精度不准,后来采取了一些检测中心架的方法:
                                                             1、只用中心架夹持圆度比较好的量棒,千分表架在刀塔上,测量量棒上母线和侧母线,松开夹持几次后,发现每次的测量数据都不一样,没有规律,基本上是在0.02mm左右,好的时候有几个谬的
                                                             2、主轴夹持工件,采取主轴夹持,尾座顶的方法,再用中心架夹持工件,每次的结果倒是差不多,但是感觉方法不太对,一夹一顶和中心架的夹持力应该会有一个冲突吧
                                                             3、中心架夹持圆量棒,刀塔架表,打量棒侧母线,千分表清零,记录目前X轴坐标,X轴后退,中心架松开,再夹紧,X轴回到刚才记录的坐标处,看看千分表的数是多少,但是效果不好,也是1-2丝

   验证之后,厂家也不承认自己的中心架有问题,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让厂家又发来一个新的液压中心架,装上之后,效果有改善,但是没完全解决,目前不太清楚,车床使用的中心架调整是不是有什么独特方法没有用到?普通中心架和液压中心架的调整有区别吗??验证的结果是不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加工示意图

类似于这种的液压中心架

网友:
夹“标准”短柱或是短套然后将表架在主轴上,应当是更直接更准确些?位置尽量靠近主轴端为好。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6-09 12:28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6-9 16:54 编辑

夹“标准”短柱或是短套然后将表架在主轴上,应当是更直接更准确些?位置尽量靠近主轴端为好。
然后转主轴,旋转打表调中心架中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转主轴,旋转打表调中心架中心吗?

先反复夹紧,测量记录,看看是否结果是离散的还是有指向性,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偏心的向量可能有两种情况A或B区域,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反复夹紧,测量记录,看看是否结果是离散的还是有指向性,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是不稳定的,后期换了一个液压中心架,稳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