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盖跟塑料拼接方法

楼主(2019-06-09):
白色是钣金盖,绿色是塑料件,黑色是屏幕。请教下这种拼接最常用什么方法。板材厚度1.0mm,我目前想到的是方法是
方法1.钣金上卯螺柱,塑料件螺丝安装
方法2.在开孔背面再焊接一个钣金架,塑料件扣在上面
方法3.开孔边上直接加折弯,塑料件扣在上面,(由于中间屏幕部分是无法折弯的,只能折塑料件这边,最后表面效果会不会出现间隙不均匀的情况。

请教下给位老师,这种装配,最合适的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个人倾向于1或者2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工控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倾向于1或者2

我也是倾向1 2,但是没做过这种,没底

网友:
方案一好一点儿吧

网友B(2019-07-18):
考虑下胶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下胶粘

屏幕一般都不用粘胶,方便拆换,
背面顶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幕一般都不用粘胶,方便拆换,
背面顶死即可。

粘塑料板,不是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塑料板,不是触摸屏

触摸屏一般需要搞一个塑料边框,
在面板上开孔,从外向里插,在内部用螺丝+挂钩顶死面板。
这样又美观,又方便拆卸。

网友:
根据外购件再定钣金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