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加工技术员应该学习哪些理论知识

楼主(2019-06-09):
我是文科生,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到机械加工行业。因为我学习能力强,2年过去,我从车间学徒,成长到技术员,现在可以独自操作简单项目,可以设计夹具,编程序,调机试做。我们主要使用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加工零件以汽车配件(不是精密零件)为主。
随着能力提升,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跨专业弊端越来越明显。我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和技术型岗位,我深深体会到大牛的关键作用和不可撼动的地位。我现在的能力可以应付公司的一般业务。但我希望可以更进一步。
请各位大神介绍些实用的书籍,非常感谢!

我们纯加工,不设计零件,按图加工。不用考虑设备故障。主要是加工方面的问题,和夹具设计理论。深入点的检测理论。简单的装配理论。和其他你们认为应该学习的知识点。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比较看好这个行业
有这样想法的,不多。能有这样想法的,踏实,干啥能成啥
机械工程师,有点像万金油,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高手,确实能把书本上的东西融会贯通。比如在分析一个罕见的切削现象时,一位老工程师,居然一下子把那种材料的前6种成分背出来,再指出哪几个会起关键作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基础知识都重要,但能结合具体问题说清楚,就难了
其实工艺很重要,也很难。因为越是贴近实际,就越难
因为工艺难,连所谓的人工智能也退避三舍。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大展才华的空间。因为既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说白了,不熬够年头,难有作为。等你熬够年头,你才有很多的选择

刚发现,你是文科生。如果真的像正经学机械的那样,不断的深入,太难了
我印象,机械大学本科好像有18门主要功课。而且数学很重要

网友:
机械制图、机械加工设备、切削与刃具、机械加工工艺、金属材料、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公差与配合

网友:
说是机床类故障不用考虑,但是在实际加工中因为机床的精度问题导致的工件加工不出来的情况太多了,很多时候都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的精度验证推敲,才能拆出来加工不了的原因,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机床故障也应该了解一些,至少要能迅速确定是机床精度问题,还是加工工艺安排问题

网友: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网友:
孩子 改行吧~~~~~

网友:
孩子,改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