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机构设计高手,转轴轴径如何选择?

楼主(2019-06-09):
轴径14,旋转分别带动4个方盒16Kg,求教如何计算轴径?谢谢!

网友:
先来个图

网友:
下载一个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2008,里面有一个小程序轴的设计,按照程序的提示一步一步就出来了

网友:
把轴带动4个16kg方盒旋转的扭矩计算出来,然后代入公式计算(机械设计教材上有计算公司),轴初步选取什么材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或者AutoCADmechanical可以,soldwork更准。

网友:
承载力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网友:
轴所受到的最大转矩,校核最大转矩,不让其超过安全范围,建议查机械设计手册,或者看"材料力学",上面有相关公式

网友:
轴的校核是弯扭组合,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一章专门讲。

网友(2019-10-09):
先算出启动负荷转矩(我代称他=a),再随意取一个直径与长度的轴並算出这个轴能承受的最大转矩(=b)
b*1.5大于/等于a,如果比a小需要调整轴径/长度/材质...反覆尝试

如一个需要刚性的场合(ex:旋转定位),则需要扭转角度<0.1度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2008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或者AutoCADmechanical可以,soldwork更准。

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