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时定额的问题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6-09):
如题所示,有关于机加和装配工时定额怎么给呢,求比较科学的方法,谢谢

网友:
按经验,,,及参考市场价~~~~~~

网友:
以前,一级部生产调度局,曾经有工时定额标准,比较详细,各个行业都有。现在在网上还是能找到的,不过很费劲
那里面有车一根轴,要多少工时;组装一台变压器要多少工时
美国福特公司,也有很详细的工时定额标准,像城墙砖一样,有两大本(公开出版)。不过是英文的。还有很多规范的工时标准
哈工大曾经有个网站,可以帮你计算各种情况下的工时定额。不过好像都是机加工的,包括电加工。
现在,有GB标准,关于如何制定工时定额标准,比如车工怎么处理批量;加工准备时间怎么处理
对于工时定额,需要认清:只是参考标准。如果真的一秒不差的去执行,那一定是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笨蛋。如果认为理论上就该这样,那此人直接炒了一点不用可惜

网友:
1、合理的零件加工时间定额,是正确的反映机械加工成本、工人劳动量与劳动报酬的基本数据。 2、机械加工的时间定额,是计划设备和工人数量的基本依据。 3、机械加工时间定额的合理与否,它客观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 4、机械加工时间定额,使生产技术管理的基本要素。

网友(点评):
你确定这回答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机加工工时定额这个有参考价值
https://wenku.baidu.com/view/356b5b93af1ffc4fff47ac49.html

网友:
企业与员工矛盾的焦点,不是好差事

网友:
首先年纲领是多少,这样定下来节拍;然后是生产能力是多少,配置好机床数量;根据实际的加工和装配的工时来配备多机还是单机,根据节拍的长短,来配备一人一机还是一人多机。另外就是合理考虑开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