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钣金加工图纸

楼主(2019-06-09):
同一个钣金件,SolidWorks出加工图纸是否要出两张?

一张钣金展开(用于下料),一张钣金折叠(折弯焊接)

网友A:
不复杂的件也可以出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的件也可以出一张

有些看着不复杂,,,一加工,,,就有可能折弯折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看着不复杂,,,一加工,,,就有可能折弯折反了~~~~~~

主视与展开图视角保持一致,折反了是加工人员的问题了。

网友B:
展开图里面插入轴测图

网友(点评):
你们怎么预防钣金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视与展开图视角保持一致,折反了是加工人员的问题了。

主视与展开图视角保持一致,
赤裸裸的折反~~~~~~~~

你能怎么办~~~~~

收到加工件,,,哭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展开图里面插入轴测图

很少触过钣金加工

网友:
钣金工看不懂钣金图纸那就是个滥竽充数的主儿 和这样的厂家合作还真让人头疼

网友:
展开图有折弯线,和折弯方向圆角等信息,不要删掉,让师傅折弯的时候看着折,一般不会出错,
就是激光排版的时候,又把折弯线简化,文字删除,比较麻烦,比较难做到SolidWorks跟dwg激光切割文件完全一致。
特别是零件比较杂的时候。

网友:
可以出两张图,只要图纸能表达清楚,如何加工制造就行。

网友:
我们下料图纸和折弯示意图都在同一张;一张自己出的钣金加工图纸;另一张客户原图;如果有时候下面工人折反了。。其实对工人关于图纸等一些技能的培训还是必不可少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互相之间都会检查,减少失误

网友:
一张图也可以的,分两个视图来表达清楚即可!

网友(点评):
在SolidWorks中出的加工图,可以放置正轴测图和钣金展开图吗?

网友:
展开图不是很复杂的,就在工程图上放置,能够全部标上下料尺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