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系统运动轨迹设计

楼主(2019-06-09):
设计一种机械系统,使之的运动轨迹为D型

网友:
近似 一种D型 轨迹

近似 D型

近似 D型

网友A:
这个轨迹比较复杂,普通的机构怕是无法实现,可以考虑用XY双轴伺服电机联动来实现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轨迹比较复杂,普通的机构怕是无法实现,可以考虑用XY双轴伺服电机联动来实现动作。

用最简单的机构实现复杂的动作才是完美的机械

网友:
感觉现在机械工程师辛辛苦苦用机械的方式设计了一个复杂运动,分分钟被电气工程写段代码就搞定了,而且灵活可变,代码加个密还不容易被仿制